在电路板上打孔用什么钻

楼主(2010-10-05):
一直都想买个,大家有什么推荐,不要太贵的,

网友:
工作量不大的话,用这种就可以了,一套几十块。

网友:
耐用吗,工作量不大的,就是在家DIY下,那套型号是什么,还有其他吗,单一个钻极限接受是150.不需要钻台那么严重

网友:
到五金店买支手枪型的电钻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买有手枪钻了,很难控制力度弄挂了板

网友:
你买了?是什么型号的,有网址吗,

网友:
我买的是一般的手电钻,那种力度根本无法钻PCB,很容易弄挂板的.难道没人自己钻孔的?

网友:
为什么要钻板?

网友:
钻孔之前先用样冲(一个尖锥型的工具)在要钻孔的地方打个定位,这样在钻的时候就不会跑偏.以前自己DIY电路的时候就是这样,钻0.8mm都可以.

网友:
还是台钻好,稳定,钻出的孔质量也好.小手钻只能应付应付而已.

网友:
8楼的头像有意思哈

网友:
钻的孔多了,还是小台钻吧,手钻累死还不准,

网友:
台钻挺贵的 我前几天也想买 淘宝看了半天 最便宜都要大几百

网友:
找当地的机械调剂市场,小台钻基本上论斤卖了,电机要单独配的。

网友:
台钻可以定位,最稳定,价格是也贵了点..

网友(2010-11-05):
小电磨就可以了

网友:
我给你说,一种台磨,带软轴手柄,还可抛光,对金属进行磨削处理,去淘宝搜下,你需要的是这轴手柄钻孔,超级好用

网友:
如果你学过钳工 可以把钻头磨成定心钻

基本不跑偏

网友:
如果你学过钳工 可以把钻头磨成定心钻

网友:
建议用台钻,小台钻也就一两百块吧

网友:
打孔危险性很大吧``

网友:
自己搞怎么搞呀,也不知道送到哪里去搞

网友:
我都是用剪刀直接钻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