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联想k8m800主板声卡问题

楼主(2010-10-05):
声卡驱动是好的 ,更新的最新的驱动程序 ,BIOS设置是正确的 ,就是没声音
进系统,用那个鼠标拉音量调节那里,主板会嘀 的一声,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主板会响,就是说驱动还没装好,声卡还没有驱动起来。

网友:
软件故障排除了。那就硬件故障。换个声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那个鼠标拉音量调节那里,主板会嘀 的一声
  说明声卡正常了。没声音调节竟是的时候你又怎么会听到滴的一声????

网友(点评):
我也用的ECS给联想代工的板子,那个声音是主板上的小喇叭发出来的。和开机自检通过那声音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联想的主机就这样拽 ,找了2个跳线帽插上问题解决的,主板不插跳线后面就没声音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声卡的5V供电有问题,把5V整好就可以了。
之前的症状是:驱动能装得上,在控制面板能测试,开始以为是输出电容,就大大咧咧把输出电容换了还是没有声音,然后才查原来5V电压有问题。
不记得板是什么板了,声卡是瑞昱的ALC653,芯片上3.3V供电正常,就5V只有1V

网友:
品牌机主板无声先检查跳线

网友:
哈哈,一看二摸三打波,这个看就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