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开机无显修复一例

楼主(2010-10-05):
昨天接收一台老外的DV2000,拿过来无显示,之前在其他地方换过显卡的,现在又开机无显了,这种机器显卡做的多了,80%怀疑显卡需要重新做了,打发顾客走后,留下机器,多测试了几次,发现好像开机可以进系统,先测测电压在说吧,
先检测屏供电,LCDVDD_S0无3.3V:

接着查,发现LCDVDD_S0是由U55转换3D3V_S0后得来,测量发现SSDSV_S03.3V电压正常,在检测LCDVDD_EN信号为0V,这样肯定没电压输出嘛:

接着查,发现LCDVDD_EN信号是由U59显卡直接输出的,心想肯定显卡又挂了,顺便测了下显卡供电正常的。
量了下U55控制级对地也没有短路,就直接给他人为一个开启电压试试,把R330也就是U55第二脚控制脚对3.3V之间加了一个20K的电阻,开机测试LCDVDD_S0电压正常,上屏测试显示正常,但是无背光,证明之间的判断是对的,机器已经进系统了,显卡也工作正常。

现在无显变成了暗屏的故障,测量高压板供电正常,但是BLON_OUT开启信号为0V:

图纸得知,BLON_OUT信号为U42(KB3910)的24脚输出,测量U42输出正常,为3.3V,判断为电路板断线:

直接从屏线接口飞线到U42的24脚,测试,工作正常,此机修复完毕:

写的不好,还请各位高手手下留情。

网友:
楼主这样能用多久啊?明显的显卡虚掉了,人为飞线解决信号问题是可以临时解决但毕竟冶标不冶本啊,多少重作BGA都还会返修,何况。。。。

网友:
  撑过保修期就是胜利  能这样修 也是实力

网友:
干维修的第一步是先把钱赚到再说,第二步才是提升维修的等级与水平

网友:
这样修碓实是实力,但U55的部份可能撑不了多久

网友:
钱挣多了,水评就上去了吗。说明挣的越多修的越多。枪法就是用子弹堆出来的吗。

网友:
LZ为什么不直接从屏供电直挂个限流电阻去开启高压板呢?这个还不用跑线,也不用查图纸啊!!

网友:
u55的第三脚EN电压为3.3*100/120=2.75v,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