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1r 怪现象

楼主(2010-10-05):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会闪,想都不想先加焊了。点机正常显示了。但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在85HZ的时候又会闪的厉害是那种左右两边不断缩小放大的闪。换了行管不闪了。但点网页的时候会瞬间缩小放大一下,幅度不大。不太明显。刷新的时候也会。还有调亮度的时候,左右两边跟着缩小放大。调暗时候缩小,亮的时候放大。
     本人CRT菜鸟,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哪里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机器就这样,基本正常,不要把故障为人复杂化了。
另:CRT彩显的场频大于70HZ就感觉不出明显的抖动了,上太高了会烧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已经向客户解释了  机子拿走了  搞不明白调亮度的时候画面怎么也会跟着动,是不是跟行电路方面有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都拿走了,不多说,都是基础性的东西,自己找书看吧。
简单地说,是画面亮暗引起CRT束流变化,影响高压波动造成的。
高档的机器有动态补偿电路。

网友:
赞同版主的意见!主要还是供电部分负载能力差。。。。。。

网友:
呵呵  没学过CRT理论,只是会修点通病 小问题之类的故障.是该找本书看看了

网友:
对比度太高时,束射电流太大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来论坛看看,确实有好处。

网友:
有些不常见的故障确实让人头痛

网友(2010-11-06):
aoc771s 上面的画面有下面的集中到中间,还有白间隔线,是不是场管坏了?

网友:
1电源带载能力差。
2输出电容的容量变小。
3行电流过大。
4行推动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