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静态0.05A,触发后电流直接掉到0.00A

楼主(2010-10-05):
IBM T40 静态0.05A,静态电流偏大,触发后电流直接掉到0.00A,
这款机是因为带电拨插无线网天线时天线碰到了主板,短路引起的。
我换过,IBM.东芝,PCI芯片和南桥,现象还是一样。
请各位师傅指点下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难修,把温控芯片的12、34、56、78脚短接看看如何

网友(点评):
何不断开1989供电

网友:
  换过这么多东西还不行的板 修复率应该是不高了

网友:
应该是哪里还有短路的没有查到,在仔细查查吧

网友:
主要是几V短路了。再看看用短路的电压是否还有二次电压短路的。最主要的是各电控芯片身上看看吧所以保护了。

网友:
静态电压都正常,各供电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点评):
查完静态的没问题查动态的嘛,辉哥笔记本维修说的比较在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也是在别人那里学来的,有时间再研究研究

网友:
3.3v后级的几率最大摘一个试一个

网友:
我将静态的1.25V和1.8V电压不产生,电流还是0.05A,现象一样。心想一定是3V,5V后级电路短路了,所以再将3V,5V后级的所有电路都一一的断开,最后很失望,还是无果,装机交客了。

网友:
换H8吧,这问题H8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