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2O2 本本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10-06):
各位 老大 我有一台 东芝笔记本 进不了系统 重做系统 安装一半 自动掉电 重启后 文件丢失 无法安装  多次重启后 偶尔出现 花屏现象 把像卡重新 做一片 用一段时间 故障依旧  还请各位老大帮帮小弟 谢啦

网友(点评):
通病:把CPU座背面的 NEC 电容换成4个330电容,可解决. 方法见:东芝M200通病

网友:
日本鬼子的东西不好弄,配件很贵,看你说的情况有可能是散热不好,你看风扇转吗?

网友:
加滤波  通病

网友:
赞同是那电容的问题!

网友:
可以在CPU卒的底部加几个330UF的滤波电容应该有效果

网友:
通病啊,这种机器就是送钱给你啊。。。

网友:
赞同,换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位 老大 晚上好啊 经你们一提醒 试了一下 果真是此电容  现在能进系统了 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换CPU后面,的CPU供电VOCRE供电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