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宝石X1950 PRO 256M GDDR3 图中所指是什么?

楼主(2010-10-06):
蓝宝石X1950 PRO 256M GDDR3 图中红色圈内是指什么,我的显卡掉了这个东西,我是把网上找的图片,所以图上面是显示有的。。而且这个东西的左边上面的那个脚焊盘都掉了,不知道跑那里去的,请求各位了!!谢谢!!

网友:
看不到红色圈啊。

网友:
应该是一个跳线或者开关

网友:
应该是tv out的制式切换开关

网友:
这个开关一般都用不上的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