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示波器才能使之成为维修笔记本的工具!!

楼主(2010-10-06):
小弟刚买一台安泰信ADS1102CA示波器,愚笨的我因以前从未用过,看了半天说明书也不知道所以然,郁闷!!!!望哪位师傅能传授点经验,只要能把示波器调制成维修笔记本笔记本主板的工具就可以了。。。其他的功能我也不指望。呵呵。麻烦各位师傅了!!!

网友(点评):
按照说明书慢慢调试吧,这个帮不了。

网友:
示波器,在维修里具体能作些什么?除了量量复位有没有,还。。。。?

网友:
那多了.是有信号的地方.都可以用示波测.电压习惯了也可以测.速度比表快

网友:
  学习了电压 开始学习信号就必须有示波器来帮助

网友:
兄弟你的ADS 1102CA多少钱买的,我也看好了这一款,就怕自己不会使用,所以一直没有下手,等这几天也要入手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
调下巨焦:灰度 基准线   频率电压挡我一般设都是电压1V频率0.1我个人习惯这么用。不过我对你那机子不了解可能会误人子弟你最好还是看看说明书调。慢慢来:用试波器修本我个人体会的好处:就是以下几点,测电压比较方便不用拿万用表还要接地去测,速度要快点吧。还有对电压不太稳定的后级有拉电压的地方有它比较好找如果万用表就有可能反应不过来。它的反应速度快能捕捉住。3掉电机子也比好查,你感觉那路电压输出不稳了你可以测输出电感波行然后,可以再推到MOS管控制G极上去测来推测是前极芯片输出问题还是后级电感或电容升压不良等:最主要的还是测信号:主要是BIOS脚看看开机信号挡那快了和MIPCI上的信号线来捕捉比较真实。4:测各种晶振起和分频的是否准确。别的对笔记本来说用的不是太多了。

网友:
这好比用万用表一样。测不同的信号要用不同的档位,没有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