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在启动时,提示:Second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

楼主(2010-10-06):
电脑在启动时,提示:Second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

怎么回事情

低格不了

网友:
看看bios里面能不能认到硬盘?换数据线,插口。然后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试试,估计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用硬盘冲零试试 就可以恢复到硬盘出厂状态 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m 分区工具里有的  找找看 我没有演示图

网友:
硬盘跳线没有跳错,硬盘分区引导有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