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 主板跑00?

楼主(2010-10-06):
原来是档C5,加焊桥之后可以正常进系统,就给桥加了个风扇,在开机检测卡跑00,测CPU  电压  复位   时钟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有1。8V电压,短接复位开关,复位灯一亮就灭正常,BIOS也刷了,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刚才测了桥上的电容,阻值为0了,是不是桥坏了,奇怪的是做好桥还能进系统的,就加了一个风扇桥就坏了吗?

网友:
桥坏了,要不然在加焊一下。

网友:
单桥芯片容易空焊,加焊过一次不行。最好是换个桥。

网友:
桥又重植了,还是跑00,看来是桥挂了,就是不明白第一次加焊后还可以进系统,关机给桥散热片上加了个风扇叶就跑00了?

网友:
桥虚汗了  先加焊下 试试 要不用手按按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重植了也不行,桥上有几个电容对地阻值为0了

网友:
量了25M晶振两脚对地阻值为786,两脚电压为1。61V,用假负载测的对地阻值看一下图,CPU的电压    VTT   PLL   系统复位   电源好信号都正常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NF4芯片容易出现桥问题

网友:
我认为问题出在你的散热片上(注意上面的绝缘胶圈)可能是散热片碰到了桥上面的电容,把桥这样弄坏了。。(师傅这样跟我说的。。。)

网友:
NF4和NF570那一类的桥加焊不能太高温,极容易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后正常,放一段时间后不行了,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值为0,可能是桥坏,也可能是你通电之后桥供电的滤波电容里面还存有电,先放一段时间再测一下,如果还是0那么就是桥坏了

网友:
有的板芯片有问题,作了也没用。

网友:
桥坏了  要不你把桥搞下来  再测一下正不正常了

网友:
焊上去在主板上测有6个为0,搞下来测了有2个电容对地阻值为0,可能是桥坏了,主板电源接口线没有拔下来,可能是加风扇时按下散热片碰到桥上的电容了,

网友:
估计是短路了 。。。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