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用时不开机

楼主(2010-10-06):
器用的是广达的ED2L  915GM+FBM+97551 故障是有时候不开机。有时候开机后关机就停在关机的界面就死机了。但按关机键很长时间都关不掉。

有时候是按开机键电流都不往上走。有时候开了还是没有复位。动动有时候又好了。有点类似接触不好。在没有复位的时候测EC-1脚没有3.3 取下到南桥的电阻也还是没有电压,但是前面的90脚的HWPG每次都是到的 ,证明前面的电源芯片都是正常的,ICH-PWROK的3.3是EC上拉的和南桥无关。(因为在正常产生ICH-PWROK时在没有装到南桥的那个电阻的情况下EC的1脚是3.3 。南桥端还是0.

在不开机是测EC的171脚DNBSWON#上的D5.EC端是低电平。南桥端也是低。这和正常的待机的状态是不对的 。电压前面正常。时钟正常(只是有点低)本机都已经没有休眠开关了。只有加焊BIOS了(这种BIOS是参与开机的) 加焊后发现多次开机正常
但后面又有一个问题。进系统关机后发现有时候不开机。

而拔掉电后待机D5是EC端是3.3南桥端是0的,待机电流是0.01  而进系统后关机待机电流是0.03 。D5的两端都是3.3。用表测在开机的时候可以明显的看到下拉的电压。此后一直是高的。

维修动作:更换D5后机器暂时,进系统后关机在开机也可以开。多次测试无问题,换下了的D5用表测无问题。

总结:在不开机的机器。测D5的待机状态的电压。后开机瞬间电压。用与判断是EC的问题还是后面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说的东西我怎么看不明白啊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没有看懂楼主写的东西~ 不过这板子bios容易坏

网友:
别瞎扯了,盲修,根本都不能把故障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