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Fan不转

楼主(2010-10-06):
CPU是AMD的原装四脚风扇,主板上是四针风扇插座 量四脚的电压分别是0V、12V、5V、5V,风扇不转(风扇是好的,插在主板三脚插座上可工作)  请问第四脚的电压对吗?

网友:
4针是控制的,换个3针风扇也行。

网友:
我想知道第4阵是怎么控制的?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
四脚应该为会是0V的电压查一下跟它相连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是对的,如果是不转,看一下CPU风扇的插针有没有接触好了,再就是插针有没有氧化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板呀 有的板是带温控的热了才转的要么你加热看一下有没有转

网友:
主板是精英的Geforce6100SM-M

网友:
换别的风扇试试啊!!

网友:
当然换了呀

网友:
风扇问题就简单多了啊,不行就自己飞一条12V的过去

网友:
你数脚的顺序和我们是不是不一样啊。不管它的控制脚。只要有12V供电和地线,风扇就一定会转,先看看地线是否悬空了吧,再查12V正常与否。要是12V供电是通过三极管转换过来的,就要注意这个三极管是不是坏了,带不起风扇。

网友:
应该是地线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