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PCI-E显卡就反复重启?

楼主(2010-10-06):
有一昂达915PN主板。装上PCI-E显卡开机反复重启,就是风扇转2 3秒就停,过1 2秒又转,诊断卡不跑码。拆下显卡后开机跑00-61。测PCI-E的12V有11.83V,3.3V有3.28V供电。时钟正常,PG有3.26V的信号。求修理思路!先谢过!
是显卡GPU虚焊引起的,加焊GPU正常修复。

网友:
清理槽子看看,或槽子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忘了说了,换显卡不行,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有块映泰NF4也是一样

网友:
是一个24.576 的晶振假焊了,那个好像是声卡线路那边的,不过加焊下就开机了,现在进XP有轻微花屏现象,再换显卡就OK。那个显卡还是有问题呀是不是?还是主板没有完全修好?

网友:
是显卡问题,换在其他机上也花。但不知道怎么修呢?现在主板OK了。

网友:
显卡花屏先用软件测试看那里报错再对应着修

网友:
现在好了,加焊GPU。OK!

网友:
一开始你这问题就是显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