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不断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0-10-06):
hp nc6000 不断反复掉电重启 电流变化是 0。64 0.69。然后就掉电重启 又是 0。64 0.69 大家觉的是什么问题啊 CPU电源模块换了 北桥也换了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重启的时候过内存了吗,有点象北桥,你弄一下看看。

网友:
换条内存,不行,重点查内存供电,还有按键

网友:
主电源ic及它的滤波电容

网友:
CPU供电有没电压,CPU识别不正常,没装CPU会掉电,换CPU没?

网友:
没掉电之前测下主板上的电压都齐了吗?

网友:
还是cpu供电芯片好好拆下从装一遍 。这机我修多了。

网友:
待机下板可能行大点

网友:
楼主应该细查一下S0状态的电压是否已成功转换,电流能到这个状态,量电感电压是量不出所以然了

网友:
看下不上内存是否掉电,还有就是诊断卡代码是不是在同一个代码下掉电重启,据我估计是北桥没识别到内存导致掉电重启,北桥换了就查下到内存槽之间的排阻吧,加焊下内存槽,不行的话就换内存槽!

网友:
不过内存,缺电压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看起来就是内存的问题,但是你可以先查查供电正常不

网友:
建议 楼主先加焊CPU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