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51介绍--仁宝主板上面多

楼主(2010-10-06):
     TI公司不久前新推出一款高效、同步电池充电器bq24751。该器件具备集成补偿与系统电源选择器逻辑,能够为受空间限制的多种化学成分电池充电应用提供低组件数。成比例的充电电流与电压设计可实现非常高的稳压精度,既与电阻器实现了硬连线,又可通过系统电源管理微控制器采用单个DAC或多个GPIO进行编程。
     Bq24751可为2、3或是4节锂离子电池组充电,并支持高达10A的充电电流。NMOS-NMOS同步降压转换器工作于300kHz频率,可提供超过95%的效率、30ns最短驱动器启动时间与99.5%的最大有效占空比以及高精度电压与电流调节。此外,该充电器还提供±0.5%充电电压精度、±3%充电电流精度、±3%的适配器电流精度以及±2%的输入电流感应放大器精度。其采用28引脚5×5mm超薄QFN封装。
     bq24751可控制外部开关以防止电池电荷回流至输入端,将适配器连接至系统,并利用6V栅极驱动将电池连接至系统,就能实现更出色的系统效率。为了尽可能提高系统安全性,浪涌电源限制功能提供了针对高输入电压(由电流加倍生成)的同步响应能力。这种AC过功率保护(ACOP)功能可以把输入开关功率限制在 ACOP引脚上的设定值,并且可以在持续高功率的情况下闭锁以防止过热。
     bq24751提供动态电源管理(DPM)与输入电源限制功能。这些特性可以在输入功率达到限制时降低电池充电电流,从而避免为负载与电池充电器同步供电过程中的AC适配器过载问题。高精度电流感应放大器可以实现对AC适配器输入电流的精确测量,从而能够监控整体系统电源。
     该充电器可应用范围广泛,例如笔记本与移动计算机、便携式数据采集终端、便携式打印机、医疗诊断设备、电池组座充充电器和电池后备系统等。

网友(2017-04-19):
bq24751提供动态电源管理(DPM)与输入电源限制功能。这些特性可以在输入功率达到限制时降低电池充电电流,从而避免为负载与电池充电器同步供电过程中的AC适配器过载问题。高精度电流感应放大器可以实现对AC适配器输入电流的精确测量,从而能够监控整体系统电源。
     该充电器可应用范围广泛,例如笔记本与移动计算机、便携式数据采集终端、便携式打印机、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