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C24V电压驱动3颗并联LED管电路图

楼主(2010-10-06):
手里有个电源坏掉的手电,3颗led并联的。我想把它连接到车上使用,车是柴油的24v电压。
我之前用了一个LM7812把电压降到降到12v,又在每颗led前串了一个1.1k的电阻,可是7812都能煎鸡蛋了。请高手们给个有效的
电路图
,最好有元器件参数的。谢谢高手们!!!
求助

网友:
用两个10K的电阻分压试试!

网友:
用 LM317 试试看,电路也很简洁的,最好改成串联的。

网友:
linjie2078
的帖子
线性稳压电源不能使,必须用开关电源。

网友:
用dc dc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