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有的信号,一定要用示波器才能看的出呢?

楼主(2010-10-06):
又怎么去看,,,,小弟我求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呢
示波器

网友:
我有个示波器,就是不晓得怎么打波.

网友:
示波器打波的话也要先调好才行啊,不会调的话根本就没法用

网友:
看看说明书就应该会了啊

网友:
怎么看波形。这个不好回答。这个比较抽象。多看看说明书调试好机器,在维修过程中多用示波器去打。看多了自然知道

网友:
瞬时的一个电压变化,你是万用表是看不到的,所以要用到示波器。

网友:
速度太快了。万用表采样率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