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怎么分3.3和5伏

楼主(2010-10-06):
怎么样在主板上可以找出3.3伏和5伏??还有它的电流是怎么慢慢分下来的?
怎么别人一找就能找到,我就找不到?新手就是新手,有没有高手解说一下,不要说理论哦。只要简单可以听懂就行。

  谢谢

网友(点评):
有2个大电感一般在一起,用示波器,万用表一量就出来了。多在论坛逛逛。慢慢来。

网友:
  用表笔测量电源口旁边几个大电感电压

网友:
要是不知道是哪个,那一个一个的去测量就知道了

网友:
熟悉几个系统主供电芯片,记得5V能跑到U口去,慢慢的跑多了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