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故障

楼主(2010-10-06):
现在是屏幕白屏
客户自己修修的屏上面的芯片烧了,现在不知道这是什么信号的 大家帮忙看下
还有这可以用什么信号代替不

网友:
什么没人啊

网友:
什么牌子的,多大的,你都不说,

网友:
开机白屏:
把损坏的芯片换上 , U代表是集成电路,你看一下旁边的管子,是U,可能是一样的。,兄弟。你都没说是什么型号。。
先查驱动板输出接口(屏线)上是否有供电
若有供电则点屏
白屏,有通用驱动板点屏,正常显示则为驱动板故障,故障依旧则为屏问题。

网友:
这个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1117-3.3  1084之类的线性稳压器   你追一下它的后级电路有可能是个大芯片供电的  你再查看一下大芯片的供电电压之类的    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提供详细点......

网友:
应该是1117-33

网友:
稳压管子烧坏了,连接的大芯片肯定有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 U,是19寸的液晶   牌子是清华紫光的      型号是NST1903W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芯片好象是6132 25GP的不知道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替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屏线没有供电也会是白屏。。按照我这个思路。维修一下,就可以了。。我没有这个电路图。查不了。修好告诉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屏的问题的我通用的驱动板试过了还是白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解决,

全旺 -6 灌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1117的可是不一样大可以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屏上的升压电路坏了喽

网友:
现在客户都自己修屏了

网友:
看来我们搞维修的要下岗了。

网友:
可以根据实际电路分析下,属于稳压管,还三级管找个类似的代替看看不就知道了。
根据电路类似稳压管。

网友:
修的怎么样了啊,怎么没下文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换了个芯片了好象是可以可现在没驱动板,明天驱动板回来了装上下去试下要是没问题那就修好了

网友:
哎 客户自己维修显示屏 那我们还怎么活阿

网友:
哈哈,现在没办法啊 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看来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是1117-3.3

网友:
是那个阵列芯片的供电IC,一般转2.5V用的。

网友:
看了像个电源控制管 呵呵 可能是1117 吧坏件去掉 看看供电输入脚是不是5V··

网友:
你要根据这个U的上下电路来定这个可能是啥,要是给主芯片供电的摸一下看主芯片高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