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通电 时不通电

楼主(2010-10-06):
今天早上接了老客户一块杂牌845   插点上去怎么点都不亮机..  然后观察了一下主板. 看见南桥附近还有松香.. 之后我就怀疑是南桥有问题.. 然后量晶振  结果不起振   之后我继续插回电上主板 点了一下不开机   然后用表笔点了一下晶振再开机.. 结果就开到机了.. 不过那样过了一会还是不通电要点晶振才可以开机.. 我见南桥附近还有松香就应该是潮湿引起晶振不起振那样.. 之后就直接加烤南桥.  一试开机正常了..    以前也经常接有这样的主板... 所以大家潮湿天接到的主板 不通电的话那就量一下晶振  不起振的话 那就加烤南桥试一下.. 一般都可以.

网友:
这样算是运气好吧

网友:
晶振是开机条件来的上电之前一般都 要测一下,如果不起振就先换电容跟晶振最后是桥。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断红尘 -3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一般是先换电容的,再换晶振,再旱桥。

网友:
不开机,IO 工作正常 ,南桥不起震,点一下晶体就开起来的机子,一般都是有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