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最近机器不知安装了什么软件,不能安装驱动了,无论手动安装还是自动安装均不行,但保证驱动是没问题的,原装的配套的驱动,但就是安装不上

网友:
能检测到硬件设备不

网友:
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的话,把硬盘重新分区,再装

网友:
你是不是用过其他的防御软件了?格式化硬盘,重装系统吧

网友:
把机子上的驱动卸载掉在装试试

网友:
是不是系统没装好? 如果不行的话就找个万能启动包挂下试试。

网友:
分区了在装看看应该好了

网友:
自己好好想想是什么软件,卸载了应该行,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
服务里看下是不是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