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过不了自检

楼主(2010-10-06):
  有一tcl k42笔记本,在自检处卡住,取下硬盘使用光盘可以进入pe(硬盘没问题),求思路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是BIOS设置硬盘中断的问题,,去BIOS里有个PNP/PCI的选项里重设

网友:
恢复下BIOS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在检测什么东西的时候卡住了的?有提示吗?

网友:
不是bois问题,加了硬盘进不了bios,不加可以进,里面根本就设置引导,密码,改时间,其余没的

网友:
貌似只有换个南桥试试,看过相关帖子,好像是ide模块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