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31 CPU 复位出来后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06):
笔记本CPU复位出来后的维修思路

网友:
修复位的不好修,如果电流正常的话无非就是南北桥了,电流不正常的话,时钟

网友:
呵呵 没说清楚啊 是CPU 复位出来后的维修思路

网友:
北桥显卡看一下了

网友:
既然都出来了,查南北桥,所有供电,与其元器件。南北桥。BOLS.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