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死机问题很奇怪,你们没见过的~

楼主(2010-10-06):
前天收的180块,不能开机,结果拆出来自己洗洗就好了,但是出现的问题就是,开机一段时间,不定时的死机。换过系统的了,内存有2条,也一样,试过几个小时没问题,但是有时候刚开机打开网页,之内的程序就突然的死机,屏幕黑了,硬盘灯没亮,只显示电池在充电中,
显卡驱动也试过了,偶尔很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说的C683供电引起的还是显卡有问题呢?最后一点是风扇不转,必须用软件他才转,试过进BIOS的时候会转一段时间,开机进入系统就不转了,现在每次都要手动软件来让他转!
大家有试过这样的情况么!小弟是新手,求解答~
还有拆开之后发现这里少了一个小电阻~有人有这块主板吗,麻烦一下发一下图,是少了那个电阻。
是什么颜色的~大家帮帮好,谢谢~

主板已经拆出来,插上电源量了一下,发现C683的电压在1.23V
MAX1845看图:

  旁边的2个电容测试到电压
上面一个没电压
下面一个电压是1.23
根据网上的人说,上面一个的电压应该是1.0V
下面是1.2V
这是网上的人说的~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1。0和1.2的那两个电压没出来
说明点也就是C683和C699漏电引起的1845的保护
11 和12脚肯定少个开启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这2个电容的问题引起死机的~每次打开程序也好,网页也好,就突然死机,电压不够一样,马上就死
偶尔不会死,试过2个小时没问题看电影,结果没多久又死了,呵呵~
请高手帮帮忙好么?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
在网上找不到这个板子的大图,所以看不到~

网友:
电容就随便 装大小一样大的就OK了!

网友:
X31好象有个通病。电容有问题。不定时死机

网友:
先换了那两个电容再看看

网友:
做维修是自己先修,修不好再问。你光怀疑不动手,这怎么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