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0cw8缺色花屏驱动板故障

楼主(2010-10-06):
已经用通用板点了屏没故障驱动板的问题,想刷程序发现没有淘宝也没驱动板卖,哪位大大有这个程序分享一下吧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去屏的5V供电...飞利浦就坏那个多...有个三极管的..一般我都直接把三极不要...把三极管的两脚直接用锡连上...5V直接进屏...花屏故障就不再出现..

网友:
5V正常驱动板的三极管2端都是5V也要短接?

网友:
有GM2621刷20寸屏的驱动也可以啊CLAA201WA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有通用板,是想省点钱,写程序。

网友:
维修不可能一上来就想到换吧?最好还是修复比较好,原装的驱动板比通用的效果好这个是知道的,再就是改线改按键。。。(这个驱动板能点但是是20.1的显示不正常也需要刷程序)都是刷为什么不刷原装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