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转正申请 关于SONY的一个通病(过于简单,未通过)

楼主(2010-10-06):
SONY CR系列的,遇到很多开机运行一段时间掉电的,很多都是CPU供电IC跟厂管出了问题引起的.
SONY SZ945的机器 如果外放没有声音,接耳机有声音,这样的情况都是开关板接口下面有三个0欧的电阻坏了。()
cpu
cpu供电
掉电
通病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没有图,怎么成为正式会员

网友:
德州硬盘维修
的帖子
[/b
我不是什么作家不会长篇大论的写,但这些都是经验之谈,我做SONY维修 4,5年了,都没怎么上过论坛,只是现在想找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下维修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