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网络/弱电规范施工的“三无一有”

楼主(2010-10-06):
弱电工程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规范和标准,很少有人能通读所有规范,能记住所有规范的人更寥寥无几,怎样在施工过程中附和规范的要求呢?个人总结了12个字,“无接头、无裸露、无弯曲、有凭据”。
1、无接头。
    弱电工程之所以要按规范施工,最终目的是要求用户使用时信号强度足够。如果线缆中间有了接头,必然会导致信号的衰减,肉眼感觉不出来,用专业仪器测试是很明显的,所以规范的弱电工程,线路决对不能有接头。如果遇到线路必须中断的情况也不能直接接起来,应该考虑用连接器、放大器之类的设备连起来。
    无接头主要是对信号线而言,电源线可以有接头,但也是越少越好,而且接头位置决对不允许在桥架内或穿线管内,必须设置接线盒。
2、无裸露
    此处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线缆敷设、未端接线、设备安装。
    第一:线缆敷设时无裸露是指从未端设备至终端端设备之间的连接线路应全部有保护,不能有露在外面的线缆。以某一监控点为例:摄像机——穿线管——桥架——机柜(操作台)——硬盘录像。
    摄像机和穿线管间要用包塑金属软管或缠绕管对线缆进行保护,这段线缆不允许裸露在外面。
    穿线管之间的连接可以用连接头、弯头、接线盒或金属软管。如果用金属软管连接必须是穿线管通过螺接头与接线盒相连,通过软管接头连接软管。软管直接套接在穿线管上或者直接塞进穿线管内都是不规范的做法。
    穿线管应该通过螺接头直接接入桥架,如果穿线管和桥架用金属软管进行连接,则穿线管端接一个接线盒再用软管接头连接软管,桥架上同时需接软管接头。
    线缆在桥架中同样不能有裸露,必须有桥架盖,各种转弯处应有相应的弯头,或者自制弯头,总之以不让线缆外露为原则。
    桥架应敷设至机柜或操作台处,线缆直接进入。
    第二:未端机柜接线或者其它设备终端不要有裸露的多余线头,例如110配线架打完线后应把多余的线头打掉。
    第三:设备安装的无裸露是指安装完设备后应该把该遮住的地方完全遮住,例如终端面板安装完后墙面应整洁、平整,不能有缝稀露出来。机柜安装完毕也应该把侧板和后盖都安装上,不能露出机柜内的设备和线缆。
3、无弯曲
    无弯曲也是一个广义的说法。
    第一:敷设的管路应横平竖直,切勿斜着敷设。(吊顶内的管路以及预埋的管也应尽量横平竖直的敷设。如果有人打开吊顶看到横七竖八的管路,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工程干的比较乱,无次序。对于预埋的管路要求横平竖直是避免以后再开槽敷设其它管路时不至于把现在的管路切断,也不会影响到其它管路的敷设。)
    第二:盘、柜、箱内的所有线缆应该横平竖直,必须是90度弯角。做到横平竖直就必须进行绑扎,只有绑扎合理,才能做到无弯曲。
    第三:设备安装完毕,应使同类设备在一条直线上;或者不同类的设备某一侧在一条直线上。例如:在机房里安装机柜,可能机柜的大小不一样,但保持机柜的正面在同一直线上。墙上的面板就统一高度,不得有高有低;地上的地插有强电、弱电之分,但应做到从整体上看横、竖都在一条直线上。如果强电地插已安装完毕,装弱电地插时必须根据强电地插的位置,尽量在一条直线上,如果强电和弱电由不同的公司进行施工,在施工前双方必须沟通一下以确定各自的位置。
4、有凭据
    有凭据是指整个工程的所有内容都要落实到书面上。目的是能使施工方和使用方在若干年后未参与这个工程的人员也能查清整个工程的施工过程和内容。
    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工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书面资料,使用方或监理方的所有口头要求也要落实到书面上。例如工程开始的开工报告、施工图纸;材料和设备进场的记录;施工过程的记录;各种验收记录、竣工记录、竣工图纸;施工过程中的各种变更、签证等。

    “无接头、无裸露、无弯曲、有凭据”,任何一个工程只要做到这12个字,就是一个合格的工程、漂亮的工程,即使有一些小的疏露,这仍然算是一个完美的工程。

网友:
确实是说的很全面!但真的能做到就不容易了!成本也很大!

网友:
这只是书本的理论吧,实际施工能做到这些的可以说没有。

网友:
在现实中,施工可能是不会安这个办,但在真正大型施工过程,就要安标淮来施工。因为完工后,会有专门机构来验收的。就算不是大工程,平时养成好的施工习惯。会帮助以后的施工工程。监控有时不是拉条线就行了!
月低有个工地要开工,到时发几张照片上来,

网友:
支持  强烈支持 你的文章

网友:
这种只针对高端客户!那些小单小吹小打的,没几个按标准办事的!
现在做安防监控的小作坊到处都是!价格乱7八糟,市场是相当的混乱,打一个牌出来就敢接工程,做监控!

网友:
不错,讲得不错。。但是这样的费用很大的。

网友:
规范意味着成本,现在这种环境,客户一般是看价格的,因此很难啊

网友(2010-11-12):
支持 只有规范经营  才能做强做大   弄得乱七八糟    只有那些小客户愿意  大工程还是相当规范的

网友(2010-12-13):
专业就好,名气就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