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403UA不开机

楼主(2010-10-06):
  HP CQ40-403UA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开盖测得电源VIN为0。9V;PQ103烧坏。用A1710代换。。。测得CPU_B+对地电阻2。6欧。拆下PL202后能上电。。拆下PQ202,PQ203,PQ206后依旧是CPU_B+对地电阻2。6欧。(测试时CPU末装)维修继续中。。。。请高手指点。。。。谢谢。。。。

图中黑线画框的为烧坏处。。

怎么图都给变小咯。。。晕

网友:
PDF图纸只传其中一张不知怎么传。。。

网友:
终于找到咯。。。一4。7UF  的0805电容击穿啦。。。唉不知是什么原因。。。晚上上电试试看

网友:
楼主加油,应该不难,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一声,  不要闷着一个人修,
     望共享!

网友:
修是修好咯。。。又叫没好。。。昨晚装好。。。。。开机把电池电用完。再充电。。。然后用鲁大师测得CPU温度刚开机为48度。最高为76度。大约两小时后启动PE。格式化硬盘准备 装系统。。。唉。。又是老问题。。。又烧一电容+A1710,拆下电容。换上A1710.。。。又能开机咯。。。但不敢用。。。
电容是怎么坏的呢:电容耐压25V,电容两端实际电压为19.7V。。。。不过还是认为是被击穿的。。。会不是电感上是放电的高压呢。。
怎么会每次都PQ103也烧坏。。。
还有请高手指教下。。。给CPU两个核心的电压是多少伏。。。烧电容的正是给CPU两个核心供电DC-DC前级的滤波电容。。。

网友:
怎么上图片啊

网友:
cPU温度太高,看下,核心电压几V,看下有没电容漏电,电感有没换对?不行,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
CPU是AMD   QL64 的。。。电容电感还没有买。。。只是给自己修电脑的。。。没那么多的东西。。。。难过

网友:
昨晚开咯4个多小时...看电影又烧坏咯

网友:
昨天把8个电容拆下用示波器看咯下波形。。。最高也不过是20V。。。试机发现那一块的温度太高啦。将电容全换成1UF的。坏的PQ103去掉一个脚。。。用啦10多个小时。。。用鲁大师测得电CPU最高温度为79度。。。看来得加强散热咯

网友:
是烧坏的一块出问题,敢肯定还是电路有问题,你量一下对地阻抗看看,有没有偏小一点

网友:
19.7V电压用25V电容,电压低了。峰值电压为19.7*1.4=27V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CQ40 是摔坏的  还在琢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