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FL50热机无规律死机 求助 ! 板号 LA-2761P

楼主(2010-10-06):
如题,刚开始是开机风扇转,无显示,不跑码,拆机后可开机跑码,但热机无规律死机。
长按电源按键关机后再开机,有时是无码,有时显示02或07
只要过02或 07就正常。
压南北桥无效,各供电基本正常。

拆下电池,拔掉电源,过半小时后再插电源开机正常,但热机无规律死机。
求助各位!

网友:
先做做南桥看看吧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应该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不好修了,我觉得也有可能供电不稳定的原因吧

网友:
刚开始是开机风扇转,无显示。。
你做北桥吧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加焊了南、北桥,不行。
再加电后,发现南、北桥温度比以前高了,怀疑有点问题了!
现在是:有时不跑码,有时跑02,最高到04。
明天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你能把图纸发一份给大家公享吗 ?我搜索不到这个机的图纸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不是南北桥的问题,现在桥发烫,可能是做坏了。重点考虑19V和CPU的滤波电容,建议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