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N78主板断电

楼主(2010-10-06):
第一次运行能玩个把小时之后断电。等重启了之后进入XP进度条读完准备入系统就断电了。是什么问题。桥问题是不是最大。CPU散热没问题

网友:
-------有的是重工的问题。有换电源排除么?

网友:
是   ,桥的问题大      我修过一块顶星的主板也遇过这样的  问题

网友:
散热没问题的话,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源的问题,有没有换正常的电源测试?

网友:
散热没有做好,要不,就是系统有问题。串口没有认对。

网友:
谢谢大家.刚把桥加焊了玩了2个多小时不出问题了.这种问题比较郁闷啊.好像都是靠经验的.

网友:
该是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主板是这样的,你量他是好的,但是他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有些问题是量不到的。 只有靠经验。

网友:
不稳定大多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桥温度太高或者是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