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 -MX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10-06):
P5G -MX  无CPU供电要什么条件,南桥开起信号属哪控制

网友:
CPU供电须要12V供电 VID组合 还有就是开启信号。

网友:
接着楼上说,MOS管,电源管理IC,座子,也都在排查范围。

网友:
回复 周志君 的帖子没有CPU供电,先查一下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了,别的供电正常就查VTTFSB这个电压有没有,
然后就是电源IC的供电,VID组合,EN开启信号

网友:
南桥有什么开启信号哦 叫做开机电路吧  南桥加I/O哇  PG    SD   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