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不跑码

楼主(2010-10-06):
T42 独显7500 待机0.03 裸板开机直接升到0.75A 插诊断卡显示00FF 测得电压正常 时钟也有电压 南北桥,显卡都加焊过,BIOS也换过,故障依旧,不得已把目标投向了基地。最终请问各位师兄谁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啊
显卡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主板和你情况一样 正在维修中 有发现可以地方吗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块,换了个3205还是一样,用假负载打了一下阻值,也正常!没有了方向,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北桥供电是否正常,这机器我碰到过好几台北桥没供电的,如果是没有,把供电IC和旁边两个MOS管取掉,从显卡供电拉组电压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是PMH4后面 那个电容问题

网友:
大哥 是哪个电容啊 后面都是些很小的那种电容啊

网友:
电压都有了后,就测下复位,电流到0.75估计时钟没问题吧?

网友(2010-11-22):
我这里有一台加焊过显卡后就跑00了 但是时钟复位CPU供电全部正常南桥也换过 北桥加焊过 就BIOS 没搞过了 拜托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2.5v1.25V正常吗,以前修过这两个电压不正常导致你这种类似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