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的维修

楼主(2010-10-06):
hp cq40的维修:故障现象是:不加电,有待机
1.拆开一看,发现改板子被修过,于是问客户,客户说再别的地方修过,没修上
2.于是,再测了一下3v5V 的待机,有
3.测试了一下开关也有电压,但是按开关没反应
4.于是查图纸,发现到kb926qf D3的32脚ON/OFF#,按开关有跳变。
5,于是查该芯片的供电,9 22 33  67  96  111 125,发现除了67脚外都没有供电,追线路发现,该0欧姆的电阻焊盘和O欧姆的电阻自身的焊盘都坏了,于是重新接线并换了0欧姆电阻,电压上来了
6.测了一下晶振,起震了
7,测试SLP_S3# SLP_S5#没有输出也没有跳变,1117脚的PWRBTN_OUT,有3.3V但是不跳变。
8.于判断是KB9265坏了,于是就发了一个,先跟换后OK

网友:
楼主好清晰的思路啊

网友:
SLP_S3# SLP_S5#  你怎么不怀疑是南桥没有推高这两个的电平?而是怀疑 EC坏了?

网友:
本来就应该先测量EC给南桥的跳变是否正常,这一部不正常当然就不用考虑S3了

网友:
HP板子不怎么好修啊,前几天整一个NC6330没修上,上火啊。

网友:
PWRBTN_OUT 无跳变就能判断ec了,不过前面还要先查bios

网友:
这种机太差,南桥容易坏,IO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不知道还要查BIOS 请指点一下  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连接我看了  确实是一样的
但是我敢保证我的这个帖子是原创的  是我修完后写的心得
就不知道他的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那样的店铺的帖子。经常抄的。已删除磐石的怀疑链接。

网友:
1117脚的PWRBTN_OUT,有3.3V但是不跳变。可能判断EC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我刚修了一台什么机器忘了来的,PWRBTN_OUT 3.3V 触发的时候也不跳变,但是可以触发。忘了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