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不触发

楼主(2010-10-06):
明基S52不触发求助!
待机电流001A3V和5V都出来了,开关按键有3.3V...
PC97551的45脚有3.3V
ACIN有2.5V
南桥不知道有没有波形.一个脚2.2V一个2.7V..正常吗???
PC97551的171脚没有3.3V电压..只有0.12..
请问题个171脚的3.3V电压从那里来的呢??
接下来检查那里呢???请多多指点..
先谢谢了..高手们

网友:
重点看看南桥这边吧。个人觉得晶振电压不太对。

网友:
其他正常的话,刷个BIOS应该就好

网友:
BIOS有波形吗?我遇到个S31,2脚无电压,BIOS不知道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