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36 V:2 黄圆圈里是070 PCI插槽间是(L-915M) USB前后都不能用!

楼主(2010-10-06):
这种915主板好几块都是USB不能使用,测量VCC.正常,D- .D+ 电阻都是500 ,插上U盘指示灯也亮,就是认不出盘;考虑刷一下BIOS,在论坛有人发过这种主板的BIOS,可咱是用户组,搞不定啊,只能在这发一下,谁有现成的给一个,这里先谢一下。
我的邮箱:haohandu001@126.com
QQ:274792572

网友:
如我修的话,肯定先考虑桥的问题,不知你是怎么先考虑是BIOS的问题的,修好后回一声。

网友:
不是全部USB口不认的话,一般不考虑桥,你可以看看供电够不够,如果光U盘不认的话,不行飞个5V试试.

网友:
供电正常数据线正常BIOS没关那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也不能解决的说,如插usb键盘正常就代表系统加锁,
用pe 试试,不行才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先谢下几位支持。考虑刷BIOS是有原因的,我在BIOS设置时看到在"外围设置“选项里USB控制器被禁用,而且是灰色不可选状态。这批主板都是一个保密单位处理的联想品牌机中拆下的,当时后置USB都是被棒棒胶所封,前置USB都没被插。棒棒胶挑出后,前后USB测试都正常,就是不能用,几块主板表面没有任何烧坏和损坏的迹象。
现在只能先刷一块主板试试,关键是现在没有好的主板的BIOS文件,希望诸位帮着给找一下,也好验证我的思路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