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的板子时钟报错问题。

楼主(2010-10-06):
这有一款DELL  M1330时钟报错是哪里问题,南桥时钟已换过,还是不行。请高手帮忙。

网友:
时钟报错是什么意思?是开机不出LOGO.直接出现一句话说时钟错误吗?这种的话,问题就在时钟和南桥这块。看看晶振

网友:
是开机时出现得,然后当机。

网友:
再说一下南桥时钟已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