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06):
开机自动进BLOSB后出现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please check the system是什么意思?
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还是写错了是BIOS

网友:
急啊有没有哪位师兄知道啊是ASUS的板

网友:
你先把BIOS恢复一下默认值?如果不行,测跳线上的电压是多少?电池电压是多少?先把开机自动进BIOS的问题解决再说。

网友:
这个是防盗侦测。说明你打开过机箱了。到BIOS中恢复默认值就行了。

网友:
短接chassis跳线或给BIOS放电

网友:
wazliao
的帖子
看一下chassis跳线有没有跳上了。
跳线没有问题就恢复CM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