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I3 进水机 系统3.3v直接对地阻值 1

楼主(2010-10-06):
联想Y560 I3 进水机 系统3.3v直接对地阻值 1,除了挨个拆,有什么快速定位短路点吗,BGA也没有
联想
进水

网友:
用电流标电压调小一点.插到主板上.用手摸哪个芯片发烫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强行加电法,可调电源:电压调到3.3v 电流调到1A左右,负极接地,正极间歇性的接触短路处。
或者根据进水部位分析

网友:
3.3v后端短路,直接对地001这样,这么低也可以用电击法电吗
001阻值用电击法不是很伤DC电源吗

网友:
断开电感,或JP接点,再加电烧看前级还是后级短路,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