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示波器 如何判断是否过南北桥

楼主(2010-10-06):
我没有示波器 机子显示是不过内存 但是我修过差不多情况的!是南北桥没过! 想用检测卡 但是没那个插槽啊!又没示波器 不想乱动南北桥(主要是IBM下面全部加了黑胶 超级麻烦 怕短线)有没什么南北桥的检测点检测桥过没或者好坏啊!
  各位大侠给点指导啊!

网友(点评):
什么叫过南北桥啊 是你没有描述清楚 还是我没有搞清楚啊

网友(点评):
你机子没过内存,问是没过哪个桥的话。那就是没过北桥

网友(点评):
根本没有什么过不过桥的说法,你自己没搞清楚

网友:
打内存 CPU座 IDE口阻值

网友:
有示波器也判断不出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  无边大大 都这样说了   我看我还是老老实实一个一个慢慢拆吧!

网友:
一般打USP阻值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
根据cpu pci等复位信号辅助判断

网友:
没有好的办法呀,看下有没有复位吧

网友:
怎么看复位啊! 不是很懂啊! 比如南北桥 的复位怎么查啊! 测试什么点位啊!

网友:
南桥的复位,PCI的第26脚,如果是小PCI的,打22脚
这个是PCI复位,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找了个机子打了下是1.2V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没有就确定南桥坏了啊!

网友:
看电流跑到多少了啊,

网友:
我用了个好机子 测试了下 22脚没有电压啊!24脚有1.5V啊!小PCI是不是无线网卡那个插槽啊!

网友:
南桥有很多信号不能光靠测复位就可以判断是好事坏的

网友:
要是准确的判断需要信号测量以及经验的积累啊

网友:
看电流跳变几下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 有点不太专业啊 不好回答

网友:
没复位并不代表南桥就坏了...电压不到.时钟不到.不一样没有复位..也有可能一些PCI设备把复位信号拉低了也有可能.

网友:
看电流跳变可以知道故障大概在哪个部位的

网友:
找到 FANE  看跳 变 还有很多看 看跳变的   IO   上的 EC 上的   最简单 的是 内存上的

网友:
楼主这台机还是别搞了,会弄残废的

网友:
我看了 篇帖子! 给CPU上假负载!  谁知道是怎么弄的啊! 谢谢啊 各位! 教教我啊!很想学好修本本的!

网友:
楼主这台机还是别搞了,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复位,又称之为总复位,正常的情况下为3.3V的高电位,否则就不正常,这个没有电压,不代表就是南桥坏了,只能说有条件没有满足,当然南桥坏也有可能造成没有复位了,供电,时钟都会造成没有复位的,有很多原因的,但是复位没有高电位,那一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这问题给谁修不好修

网友:
有个CPU坐的测试的东西,你买个看看

网友:
买个带灯测试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过南北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