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横向上半部份有1/3白屏有图像???

楼主(2010-10-06):
刚接一台HP W1907,现象是上面1/3很白,但是有图像,下面2/3很正常,搜索了一下论坛以前的贴,都说是屏坏了,果真是这样吗?我把屏上两块芯片都拖焊了一次,故障依旧。
芯片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
没有不说屏坏的。我可能也只能那样告诉你。在你确定检查了屏线,和逻辑板上的供电都正常后,如你有时间和金钱把逻辑板上面的大芯片换一下吧。

网友:
哇,期待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学习中!

网友:
修吧,死马当做活马医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上的软排线虚焊了...有条件的就自己压一下...没有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