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00 CPU不知怎么被降频了??

楼主(2010-10-06):
前两天来了一台DELL D800 INTEL855芯片组独显NVIDIA 4200的进系统不到一分钟就掉电的经排除不是显卡和温度的问题,刷过BIOS还是一样重做南桥后就好了不掉电了,可是只能用原来一样迅一1。7   1M的CPU用其它的都不行而且进了系统后运行超慢听MP3都卡,突然发现CPU被降频了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是BIOS还是南桥??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上次我修到个CPU坏的自动降频了。不插适配器也会降频的

网友:
补充一下原来的BIOS丢了所以也没法刷了试一下

网友:
BIOS里面有的也有设置选项的

网友:
CPU,原装电源都换了,还是一样BIOS里面没有看到这个设置选项

网友:
看看CPU供电够不够  V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核心为0.98V  VID0,1,2,3,5,6都有电压1.07V  就是VID4没有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BIOS可能性高。

网友:
VID4没有电压应该不能判断它就不正常 VID有高低电平组合才得出的CPU电压

网友:
有设置的,仔细查下,DELL的BIOS设置就是麻烦,有具VIA的上网本,卡得很也是自动降频,我把它在BIOS关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