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2010-10-06):
HKC17的液晶,加电开机后指示灯有规律闪烁大概一秒闪一次,屏有规律红绿兰白黑切换。用点屏套件测试屏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用通用板试试不就知道 是哪个了吗?

网友:
电源板肯定没问题。驱动板的问题的话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没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拉。。。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把主板刷个程序再说,没条件直接换主板

网友:
指示灯闪烁,可能电容漏液。损坏。

网友:
应 该 是 驱 动 板 问 题 。。。驱 动 板 不 好 测 。。。建 议 直 接 换 板 。。就 是 成 本 有 点 高 了 些。。。要 是 会 修 的 话 就 少 了 很 多 成 本 了

网友:
建议刷下驱动板程序。

网友:
重写MCU资料,也许会好。

网友:
按键有漏电...开机自动进入老化测试..如程序的刷一下就能好..没程序可以按进去出厂设置..然后恢复..恢复后..最好按键都换了..不然又会出现此估鄣...

网友:
我今天修的一台清华同方的17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一直按开关如果不闪那就是高压板问题!闪就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你进工厂模式    还原一下默认  就好了    这是工厂模式中的测屏  检测开启了

网友:
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就换板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