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的怪问题!

楼主(2010-10-06):
IBM R52机型
开机键盘能正常使用。。用一会就用不了。。。
有时候时间长点有时候很快。
这个是什么问题影响的呢??
会是南桥空焊吗???
请多多指点。。。
先谢啦。。
使用

网友:
键盘能用就说明键盘没有问题,南桥虚焊有可能。

网友:
上次好像是修了个联想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用大概10分钟左右就用不起了, 搞了好半天 最后想到用修主板的方法, 把电容戳掉才行了

网友:
可能南桥空焊了吧 我记得以前修DELL 6400的放上半个小时鼠标不能用,换EC 加焊南桥都没好后来把无线网卡拆掉,鼠标反而好了也不知是为什么会和鼠标有突出

网友:
是不是八脚的那个也有问题的啊?

网友:
南桥,这个南桥最容易需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