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945PL-DS3 主板BIOS问题

楼主(2010-10-06):
开机显示BIOS等字样后 重启后在也没有点亮 主板检测卡不跑码 测CPU 内存 PCI 都有电压 时钟 复位电压 怀疑BIOS程序坏 上网查了查资料 BIOS是虚拟双BIOS 不知道什么作用 而且这板子得BIOS是那种8个脚得   手里没这种编程器 请教高手有没有其它方法 刷这种BIOS

网友:
有家说用软件能刷但个人不建议用,用编译器刷安全一些,如果你是用户就送到维修点去给人家帮刷一下吧。

网友:
拿去专门的修主板哪里叫他们刷一下吧

网友(2010-12-28):
问题以解决 拿去售后弄得 看着是换了个COM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