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师傅讲下,内存位数看法的详细说明啊

楼主(2010-10-06):
内存有分为16位,32位,这样的是吗?要怎么方式查看的啊,麻烦师傅讲下。。。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  求解。。。

网友:
楼主求这些位数做什么用呢?内存一般讲512M,1G,2G这些,位数一般不用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经常听到内存位数的说法,具体怎么回事不清楚,盼高人指点

网友(2010-11-23):
有4位 8位 16位之分、
4位的颗粒多用于服务器内存、8位的PC 16位的SO DIMM 的内存
就PC而言做成一根内存必须要达到64个bit位才可以做成成品、
4位的颗粒就要16颗凑起来就是64个bit位、8位的至少要8颗、
16位的4颗就够了

网友(2011-06-05):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指点。。。。。
就单个颗粒怎么看是多少位的

网友:
是啊?内存颗粒上的标注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2-03-04):
很想知道可惜没人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