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40 原故障大电流短路

楼主(2010-10-06):
维修过程:测 CPU供电上管击穿、电源IC坏、滤波电容坏诺干换件后待机正常,各电感阻值正常,开机电流上到0.42A,不上电。测R511 PCIRET无输出0V,CPU供电芯片19v/5v/3.3v均正常,芯片确认好。现无维修思路,请高手指导。急等!

网友:
时钟芯片有点发热,但个输出波形都有。

网友:
时钟芯片是正常的,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的是不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就是0。42啊 那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 摸摸各个芯片热不热 测测个桥的小电容啥的吧 各电感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vrm pg pwrgood有没发到南桥,温控心片正常不,看下复位前提条件,CLKEN信号有无开启,ICHCLK是否发出,时钟发到南桥的线有无断线!

网友:
是待机正常0.03A,能触发,能关机。但电流上不去,CPU供电芯片有工作电压但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