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573zwXCi用电池不能开机,插电池瞬间能开机

楼主(2010-10-06):
Acer Aspire 5573zwXCi,是台集成显卡的机,ZR1的板。刚送来是不开机,不插电池外接电源也不开机,待机电流0.009,测无待机3V5V,检查MAX8734A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便把它换了,通电正常。。。本以为就这样好了。。。装机后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也正常,还开了好几次。。。客户来了之后第一次开机就没开起来,说以前也有这个现象,电池拨插几次就能开,只是后来拨插了也不能开机了。。。。再次拆出主板,不外接电源上电池,发现刚插电池时有3V5V出现,开关有电压,几秒后电压一起消失,公共电压仍有12V。。。每次试都是这样,开关有电压时能开机。。。电压消失也就开不了。。刚插电池时接上外接电源也能充电,否则也不充电。。。请教大家该查什么地方啊。。。

网友:
查3V5V 消失的原因呀!
消失后8734的那个关键脚电压不对呀

网友:
小弟水平有限,问一句用电池时一般3v5v应该是不用出来的吧??另外,用插上电池外接电测8734A的powergood脚无电压,不插电池外接电有Powergood有电压,这是不是一个表现啊。主供电,shdn,vl5,on3,on5都正常。。。powergood就是不插电池有电压。

刚插上电池的瞬间按下开关能正常开机。。。。不懂为什么??

网友:
用电源适配器插上看一看,电池和电源是两回事,如果用电源有电,就查一查开机电路再继续查有没有3V,5V输出有没有。

网友:
ec有没有换,看下冲电心片

网友:
max8724e和87541都已换过,没有效果。。

网友:
该本前几天客户急等用就先拿走了,不插电池可以用的。。。过了两天又拿来了,不用电池也不开机!!!拆开查了下,待机电流0.012,无3v5v。又换了个8734A后正常了。。。笔记本开了一天没故障。。。第二天一早取出来就不开机,不插电池也不开机了。取出主板用风枪吹焊了一下8734A又正常了。。。晕~~~~不懂了!!!

网友:
是不是PCB板有问题啊

网友:
把3V5V下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3v5v电容换了无效,以往是吹焊下MAX8734A就会正常,把本子放一边过个半天一天就开不了机了。目前,又加焊了下南桥,第二天没有出现不开机的现象。。本子还在测试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