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学修好老一个24口交换机

楼主(2010-10-06):
今天客户拿老一个24口交换机~故障现象是不通电 问老顾客什么情况。顾客说网络有时连接正常有时候不正常·到后来就不亮老。我把机器侧开之后没有发现有明显故障~有个电容鼓包老,换老之后还是不亮,之后检查300V正常,块子是UC3842 三级管好像是D好多哦! 具体太模糊咯看不清楚。但是检查时好的,我检查3842供电。没有电压!经过跑线是两个68千的电阻连接的,把两个电阻取下来检查,经对比有个开路,有个好的,找老个同型号的换上去,OK亮老。电压正常·这是我第一次修好的,心里感觉很好~希望能转正 ,谢谢 由于是我在别个店里打工,所以图片就没有拍下来,希望能理解。

网友:
是不是   电源板烧的啊?    那你会不会修     那些芯片坏的呢    。    我也会修电源板就是不会修     里面的那些芯片   都不知道怎么测量  好坏   ,    如果有什么好的方法  告诉一下咯

网友:
感觉楼主说的好像是启动电阻。

网友:
两个68千的电阻串联在一起呆

网友:
这玩意 还真没搞过……

网友:
楼主修的就是IC的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