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达478主板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0-10-06):
美达478主板加电自动开机
只要一给电源就自动开机但是开机还不跑码,IO已经换过了,难道下部就是桥了吗
专用的机器有软件大家给点帮助吧,但是桥没明显发烫也没明显短路

网友:
如果换上的IO没问题,换南桥80%会好!

网友:
自动上电关一下开关如果不能关就先把自动上电修好,后面的应该就好了。

网友:
能是南桥的问题吗
我接着个都是3修了
这是有软件的机器要不早就不给修了

网友:
自动通电一般是门电路、IO、南桥,你先从门电路或IO修起,实在不行就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打一下A14的阻值啊,短路的话南桥应该挂了

网友:
自动触发是正常的,关键是看能不能关机?不能关机的话就是触发电路有问题。。不跑吗你检查一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否?思路和时序要搞清楚。。。。明白不?

网友:
回复 贺晓龙 的帖子开机电路不正常后面不管怎么样都过不去的,先把自动上电修好先吧,测上电条件有没正常开机时序有没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开机键跑直接进门电路了,门的型号是LVC06A手里没一样的想代换下看看,能拿什么带换呢

网友:
看看PSON线路上是不是有三极管。那常坏。

网友:
门电路查它的关系如果不对就直接换,如果对那就是好的。

网友:
报告各位领导啊,呵呵那破板子在自己的努力下和大家的帮助下给修好了
是南桥的问题,换了南桥通电不自动加电了,然后触发可以开机了,一试复位也有了,哈哈居然还能关机了,上U测试OK跑码了,断电所有的东西全都上齐,触发跑码全过,亮机OK
嘎嘎,好高兴,因为是同行送过来的,多少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两家都没有修好了
呵呵

网友:
呵呵 RAM板如果IO没问题的话 南桥的几率很大很大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EL芯片组的主板,上电自动加电,点开关能关机就是正常的,如果不能关机,查开关针电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是绿线到IO之前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