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350电源,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

楼主(2010-10-06):
迅雷350电源,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而不是转一下就停。
使用电源测试仪,所有的灯都会亮一下。
后级三个整流的没有坏,阻值对称,前级两个管子也正常,两个大电容分压也一样。
没有发现虚焊与烧毁的地方.
使用的是SG6105DZ单芯片设计。

网友:
我有两个这样的电源,问题的现像是一模一模的。
我看了坛子里也说有类似的问题,有没有修好这个问题的?
说一下经验?

网友:
问题应该是出在后级输出电路中,电容,输出电阻应该重点查查
有IC就换个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4148二极管坏了!

网友:
保护了,输出电容?还要测试一些关键的值。

网友:
大部分是电路保护所造成,电源芯片工作不正常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短路保护。我修过几个,基本上是二极管坏,也有可能电容坏。师傅给我的建议是先量输出电阻

网友:
比较器坏的,典型故障,风扇一转即停。如果是单芯片的。查一下SG6105DZ的。查一下,16脚和17脚电压。。。。无电压,,换芯片看看。

网友:
注意观察电源中的电容,,,

网友:
SG6105DZ一般很少坏,转一下就停明显是保护了,可以先检查电阻及电容及管子有无变质的,费点时间,一般都能查到

网友:
是保护了
检查+12 +5 +3.3

网友:
我已经修好了一个,把一个600欧的电阴换成900欧就正常了。
修好的那个,反复短接绿线偶尔会开机,通电瞬间,用电源测试仪试,PG有信号。
另外一个死活不行。输出的的部分,电阻与2极管都查了,电容没有鼓包,这一个通电的瞬间没有PG

网友:
IC应没有坏
8.9角的电压是正常的/